灰尘导致的重启怪病

楼主(2010-05-13):
客户送修的机器,开机后反复重启,插检测卡跑码不到2秒自动重启。

而且不像是普通的重启,是类似关机,后摁开关的哪种效果。风扇停,然后自动启动。

感觉现象很奇怪,于是开始准备检测,后经同事提醒查看了一下内存,清理金手指后装上内存。问题解决了。

给大家一个提醒: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问题,别自己把故障扩大,那不仅浪费时间而写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有时候清理内存插槽和清理内存是解决很多怪问题的方法。BIOS也是一个。大家自己体会吧。

网友:
这种情况
精英的主板多这种问题,检不过内存就自动重起了。

网友:
别让小问题给自己带来太大的麻烦。主板的问题不一定非要先拆下来。

网友:
说的太好了。一下就让我明白问题所在了。谢谢了。刚才我还没明白过来

网友:
说的有道理,维修就是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是啊。。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的换。。全换完还是老故障才去拆机修的··

网友:
维修人员在能力越来越高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下很多基本的问题,这样才不会让小问题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网友:
对,先不要用复杂的检修思路去分析简单的问题。先软后硬,先简后繁。

网友:
常见故障,不值得一提!

网友:
提醒的是,前段时间也有过亲身经历,维修其实有时候自己要保持12分的清醒。。。不然把问题想复杂,走错路就没得搞了

网友:
好像好多板子都这样

网友:
问题是简单了点。但是常常被忽略的却都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
楼主 你修的是社么机器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