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45G主板,上假负载,cpu供电1.65v;上真U,cpu供电为0V

楼主(2010-05-13):
华擎945G主板,上假负载,cpu供电1.65v,能短接开机键4秒关机;上真U,cpu供电为0V,不能短接开机键4秒关机。上真U,有时还出现保护的现象,上电,然后马上掉电。请教各位了........

网友:
查vid相关线路。老乡

网友:
一般来说,945,775构架的主板,cpu供电是1.2v左右,你那个CPU 是不是好的,另外查CPU供电电路,MOS管和驱动IC

网友:
键义先换个CPU试下~~~~

网友:
cpu没问题,在另一块主板上试过才拆下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乡,呵呵。我最先想到vid部分的可能,cpu没发出vid信号。后没空了,等晚上好好找找。

网友:
换个cpu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刚才好像有一个和你一样的贴子,刚回的,找找VTT_OUT_R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那是我的求助帖  不过我这个板是 754的呀

网友:
查查FSB_VTT吧,重点检查北桥U座附近的场管,
要是正常
就上真U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EN、VID等

网友:
你好啊 我想问下 这个EN 具体的含义是啥啊 小弟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回楼上EN 是使能的意思,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跑VID0~VID4的线路,如果正常,CPU正常,换管理芯片

网友:
vid信号从cpu座直接到pwm ic,中间并着两个下拉电阻。查了下,vid0-6,好像有两个为1.2v,其他几个为0v。vid应该没问题了。是假负载时,cpu供电是1.65v左右,我觉得pwm芯片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网友:
VID信号的供电正常不咯

网友:
后又从另一主板拆了pwm芯片焊上去(这个芯片曾被人焊过),cpu供电还是没有,这回连复位也没有了。稍后再想办法换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VTT_OUT_R是什么?cpu与北桥的之间的供电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表达的就是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凝海!我在13楼所说的“下拉电阻”应为“上拉”。我所测量就是你上传的这部分。我测到其中两个vid信号的电压为1.2v,其他为0v。这个两个电压是vid0-7中哪一个,没去深究,有高低不同的电压,我以为vid这部分应正常了吧。

网友:
EN脚电压是多少
干脆把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帖上来吧

网友:
华擎945的pwm ic:

网友:
能把你的整个U 供电图传上来学习下吗?我到现在就是搞不明白U 的供电!!!先谢了啊 !!!

要不发我邮箱也行,wo651082250@163.COM

网友:
17脚OUTEN 在上CPU时,电压多少

网友:
en脚,上假负载0.35v,上真U,0.2v左右。这个电压,正常吗?应该不正常吧。现在发现,上假负载,时钟、复位正常;上真U,时钟无输出,无时钟,复位当然就没有了。这个en电压由谁供给的?应该是和时钟ic是一路?或许就是上真U,就没有这个电压输出。 从而导致没时钟复位,电源管理不工作,那为什么上真U会这样呢?……头都大了……跑线路去。华擎的Wolfdale1333-D667主板,谁有电路图?传一个,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没有电路图

网友:
我看这个主板不好修呀,可是可以检查一下CPU供电的电路图呀~~~~~~~这样的话会更好修一些。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很头痛,我也遇到过,EN和VID都正常,北桥和内存供电也正常,1.2V VTT也正常,上管和下管也没坏,上治具有供电上U没供电,U绝对是好的而且支持。

网友:
这问题有可能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也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