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不定时切换电源输入

楼主(2010-05-13):
T61会出现不定时切换电源,现象是:
没有电池或有电池的时候,经常出现,大概半个小时就出现一次,特别是进入Window登陆后的一分钟内有几次或进度条会有一次,
没有Windows系统在DOS环境就看它心情,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几个小时来一次,
交流电输入指示灯暗一下然后电池指示灯亮一下,
并出现PC喇叭响一下,然后屏幕暗一下,马上又恢复。用外接显示器也一样.

只插电池不接外接电源就没有问题。换了个IBM另一个型号的外接电源,还是会出现。
希望大家能提供建议或经验,谢谢!

我现在只能把屏幕亮度调整为5,最大是15,然后进BIOS把Alarm都关闭了凑合着用.

网友:
遇到过这问题,是不是就是没电池也会出现那种接上电源和拔掉电源的滴,声,,看老大修过,是背面一个芯片。具体哪个忘了

网友:
是的,哪位老大修过啊,T61 14.1宽屏的

网友:
也不是一直在切换并"滴"声,而是看它心情,也不太固定。。。。。就是进入系统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

网友:
T61这个没有搞过,T4的是查-EXTPWR这个信号

网友:
看了一下图纸,-EXTPWR连接的是U23 H8S2116,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颗?

网友:
纠结中。。。。。这条信号连接的地方蛮多的,这条信号如何判断是正常的?高电压或低电压吗?

网友:
我手上的不是独立显卡的T61图纸,谁能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EXTPWR 这个信号应该是外接电源检测信号,X6T6系列是通过电压脉冲来识别的都是3.3V.
而T4则是由独立的外置电路来实现,16VSRC经过12V稳压管D9降为4V左右的电压,
加到Q73的G极,导通Q73,拉低EXTPWR,EXTPWR连到H8、PMH和TB,告诉这些芯片现在机器接的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