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754主板)

楼主(2010-05-13):
华硕K8U-X(754主板)之前是CPU G极无控制电压!CPU不供电不跑马 更换了电源管理芯片CPU供电正常时钟PG信号电压正常。现在开机跑马85不动了无显示!!内存和桥供电正常!!用PCI打阻卡测AD线对地阻值一样!测4个CBE字节使能都没有电压输出!CBE直连桥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现在又有新进展上假负载用PCI打阻卡测得帧信号为2。3V上真CPU降到1。8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为5V)为什么电压让拉低了??这可能是PCI和AGP工作不正常跑马也不亮的原因!但不懂从那里下手??(AGP5V 12V供电正常)

网友:
拆了集成网卡试试

网友:
你将位于CPU座边上的IT8282M换了,就应该好了。

网友:
首先测量一下假负载上的CPURST是否正常
如正常,尝试刷BIOS,换IO等常规步骤
这个板子是单桥板,注意一下桥的温度正常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拆掉 IO换过!CPU复位正常!看来又要烤桥了。怕呀!烤桥好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找到有那个IC呀!!

网友:
(现在又有新进展上假负载用PCI打阻卡测得帧信号为2。3V上真CPU降到1。8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为5V)为什么电压记拉低了??这可能是PCI和AGP工作不正常跑马也不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