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HF980-WY亮线

楼主(2010-05-13):
显示器板子无任何元件损坏迹象  开机半个小时屏幕中间才会出现一条亮线 是横线  如果一直开着接着会出现第2条  第3条,求助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重插屏线试下,不行的话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松动或屏膜开焊,最坏的就怕屏本身坏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屏线的接口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