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黑金刚双面512M内存RST检测正常,开机死机有时还点不亮?

楼主(2010-05-13):
如题,颗粒是:Kingbox    DD5632082200-5,坏了两个颗粒,用HY5DU56822BT-D43代换的,用RST检测正常能通过,就是有时点不亮,点亮了也死机,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老哥, 刷下 SPD 。还有洗干净再说。

RST 不是很好的。 有时候扫描没有问题,但进系统有问题,点不亮。
用其他软件看看。软件要互相结合 。各有所长。 知道吗

网友:
刷SPD,换过颗粒的内存有些挑板的,用在有些主板上行,有些没问题

网友:
老哥, 刷下 SPD 。还有洗干净再说。

RST 不是很好的。 有时候扫描没有问题,但进系统有问题,点不亮。
用其他软件看看。软件要互相结合 。各有所长。 知道吗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刷了个相同牌子的SPD正常了,跑3D能行,还有一点不明白,SPD有问题用RST还能检测出容量?测试也是好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本人新手·SPD是什么?

网友:
SPD是内存条上的一个芯片,里面存有该内存的品牌、容量等这些信息。
以前的SD的内存条这个SPD芯片可以不要的。

网友:
 洗干净 ,,,,就ok了

网友:
rst只能测试芯片的好坏而不会测试SPD的好坏,而且你换了个HY的芯片上去可能会存在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排阻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