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200不过内存怪病

楼主(2010-05-13):
本来花屏,重置了一下北桥,不亮了,电流0.9左右,拔下内存还是0.9。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4.8欧,极不正常,不知道是CPU的故障还是桥的故障,求大侠们指教。

网友:
你把CPU拆下来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把CPU拆下来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CPU拆下来量阻值50多欧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插检测卡 跑什么码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北桥吧!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有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
打下桥上电容的阻值 看有没特别低的 特别低的话 桥就挂了 上CPU打电感对地阻止是很小 那是因为CPU内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