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 键盘“5”和“6”键不能使用 外接USB可用

楼主(2010-05-13):
DELL1520 之前拿到其他店铺维修 没有修好 客户反映不能开机 键盘也有问题
经手后的发现触摸板到主板的线被人剪断了 接好后开机正常 5和6键不能使用 换新上键盘 5和6键依旧不能使用
外接了USB键盘之后 两键可使用
客户说56键以前也不能用

网友:
试着刷下BIOS程序

网友:
如果换了新的键盘也不能用的话,那肯定是在KBC芯片上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下排阻,排阻不好回导致

网友:
换个键盘芯片试试

网友:
有开路跑下线路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