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D 沒修好 已經退給客戶了 遺憾啊...

楼主(2010-05-13):
來到這倫堂已經很就了  經常都是已遊客看看論壇的經驗貼 按壇友們形容的維修思路修些沒見過故障的機器  前2天接手一台華碩的Z99D 開機有開機聲音黑屏  接外顯示器也是黑屏. 然後又是重啟 又有開機聲音 一直循環.
我的第一反映就是顯卡. 該機是G86的顯卡. 就用BGA幾加焊了一下   故障依舊...    就和客戶說要換顯卡板了   客戶嫌貴就拿走了...當時也沒來論壇看看
   客戶機子拿走後.我就上論壇看看.果然很多華碩的這樣故障的機器大家在討論.不一定是顯卡問題.  北橋問題的居多 還有顯卡插槽. 我一下子悶了   ...    後悔太早和客戶說要換顯卡板了   唉....經驗不足啊..
    在此發帖..希望斑竹給與轉正... 共同和大家參與探討   大家共同進步...   減少上述出現的問題  本來就是很簡單的故障  結果沒解決  真的很遺憾啊..

网友(点评):
碰到这种情况,就打北桥到显卡的电容的两端的值,有16对,32个值,对比发现很多的时候可以发现问题。如果外接有显示内接不显示就不要打这个值了。

网友:
我昨天也接一个华硕Z99D笔记本,故障现象开机黑屏, 重新做显卡还是黑屏,客户着急取走了,我以前也修过华硕笔记本,北桥坏的居多

网友:
論壇裏的貼  我後來看了看   也是北橋的虛的多..  NV單橋的確實很會壞   ..

网友:
有BGA机器,真好

网友:
做BGA板子是需要烘烤的,不会是随便就可以做吧?

网友(2012-01-09):
哎,AMD的华硕机器就是这样,Z99D机器手头有一台(三桥合一的机器),加焊北桥后开机上电到0.1A后掉电了,看来要重新直球看看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点评):
这种桥很娇贵的,不小心就加焊短路,呢可以测试一下桥上的电容两端的值看看是不是000的值,如果是的话,拆卸桥确认一下。这桥很贵啊。这种拆机的桥都要200多。

网友:
是啊,都要200多呢,而且焊接难度比较大,不知道重植球后果会怎样,祈祷吧。。。

网友(2013-12-03):
我有一台Z99M开机电流0.1,重新做桥后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