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FZ17 花屏

楼主(2010-05-13):
索尼VGN-FZ17 (8400独显)刚开始客户说花屏,拿到我这来已经点不亮机了,拆机压显卡开机,亮了但花屏(如下图) 我昨天订了个显卡芯片G86-750-A2(也就是8400)今天换上,开机,外接点屏不亮,接
笔记本
屏亮了,但屏还是花的(如下图), 不得其解,请高手指点!!!
最后就成这 样了
笔记本

网友:
按你说的,我觉得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两个显卡的诊状都一样,这个使我很纳闷儿,还有没有别见解呀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 看看屏线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没有做好 或者发的显卡也有问题

网友:
你把原来的显卡重新植球.看看能否可以.对于SONY的机器出现花屏.直接加焊.不要考虑别的。因为你要是重新支球.会出现很多麻烦.他的扳子会变形.出问题.这是经验

网友:
把显存补焊一下吧,很多不是显卡问题而是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支持楼上的说法,看图应该和显存有关系!

网友:
我把硬盘上起,接屏 能进WINDOWS(外接屏点不亮)没显卡驱动,分辩率是最低4位,640*480,无法调

网友:
显存换过没有?

网友:
显卡今天刚换的

网友:
问题是LZ 是压北桥才显示的啊,所以有理由怀疑是北桥啊,换上一样的故障 。有点难理解。
要不就一批桥都有问题?要么就压桥的时候也可能动到了别的地方,再要么就么就是下面的PAD 有问题,如孔不通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不是北桥呀,谢谢,显存我见过蓝屏的,有显存出问题花屏的吗,显卡应该是做好的,这点我还是对我的机器有信心的

网友:
容易 找到主板上有个5个一排的开关,看看是不是有哪组开路了。

网友:
花屏就在那一块,显卡显存,北桥等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楼上朋友说5个一排的开关,不大明白?能否清楚点儿

网友:
后来我把显存加焊了一下,从LOGO到windows滚动条前面是花的,过了滚动条就没花了,设备管理器里显卡驱动正常了,在 桌面-》点 右键-》属性-》设置-》里看看不到显卡型号(显示的默认监视器),分辩率和颜色质量可以调了,像这种情况把显存取下来重植球有没有效果?

网友:
今天换了两个全新的显存上去,我滴乖乖,开机,竞然全是马赛克

网友:
换显卡吧,G86-750-A2的显卡在当时制程出现问题是他本身的问题,有时候你回焊一下显卡也会好但过一段时间又会花屏

网友:
花屏不是显卡就是显存,像那种花的没规律乱花的是显卡的问题,像你这个花的有规律一条一条的竖线的应该是显存的问题。你 重值下显存看看

网友(2010-06-15):
哎呀 我现在手里接了一个你这样的本子  一样的型号 本来处于好心给他重新值球让他用的时间长一些 现在不亮了 出现1长2短的显卡报警 我晕了 早知道加焊了 准备定个新的芯片尝试一下
但是我还是先重新值球现存吧~倒霉啊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不要把问题范围整大了。

网友:
看看显卡的焊盘有没有掉点断线了

网友:
图片怎么没看见啊  是集成显卡么  如果是 我建议换下内存

网友:
象是信号有干扰,屏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LZ 不要在BGA上下功夫了,把机器还原成原故障先刷个BIOS试试。再不行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觉得是焊盘的问题,我上次做了个东芝的,换了新的芯片上去,就是花屏,后来再拆下来看了一下焊盘,有掉漆,有一丁点变形,后来把板子还给客户了。楼主,换板吧

网友:
索尼的板子先加焊下显卡看看在说,还有旁边的电容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吧,这批机器很多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换了,一样的,后面再加焊了一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还是显卡,不过要注意屏线,他很容易断线

网友:
感觉是显卡BGA没有做好

网友:
索尼的机子你也去按压啊,这机子主板很容易压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