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700c不显示

楼主(2010-05-13):
一台神舟天运700c上电后,风扇转不显示

查等机的3.3V.5V都有,内存2.5v 1.25V, CPU1.04v

接下来查哪?

网友:
说具体点啊

网友:
查电压是不是都有了,接着时钟等

网友:
时钟,复位,PG,LZ是要多检测再来问,要不然你就自己分析去了!

网友:
查下桥供电,看电压是不是都上齐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