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尔19寸MCU程序

楼主(2010-05-13):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19寸的液晶显示器,型号为SE198WFPF,驱动板是跟LG和HP的一样的,问题是有时不通电,有时灯亮,就是按按键没反应,电源板是没问题的,这种机子应该是MCU的问题,MCU的型号为25LF020A,哪位有的发上来!!!在线等!!!

网友:
dell的原程序比较难,以前我求过17寸无结果,最后还是改板。

网友:
但是知道问题,能修的好的还是修好吧!

网友:
哪位师父有的上传上来给我好吗?

网友:
我有,怎么得到悬赏分?

网友:
那你上传上来给我好吗?真的急用!那个分我给你就行啦!

网友:
我有,驱动板料是490941300000R   ILIF-027 REV.A 主芯片TSUM56BWHK-LF-2     SST25LF020A

网友:
是的,我试下。

网友:
你的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个  戴尔SE198WFPF    出现花屏的现象  液晶屏没得问题 开始检测屏线有问题  后来更换后还是不行   更换驱动板后才OK ...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戴尔19寸MCU程序DELL-SE198WFPF-REVA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