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的板 上U 和上假负载 都没核心供电--在线等

楼主(2010-05-13):
NF4的板 上U 和上假负载 都没核心供电 电源芯片是isl6566crz   i/o是w83627hg-aw
ENLL 3.31V(不知是否太高了?)现在知道 这个电压正常
VCC PVCC 都正常
VID电压(上假负载都为0)
上我的sp 2600+(vid0 -4 分别为:0  2.65V  0  0  2.6V)请大家指正 这个电压是否正常 (自我感觉正常 修754的很少 所以不能确定)
另一块onda的754主板VID电压是3.3  这个是2.65 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没供电

换了好几个6566 都不行 晕啊
上假负载测量vtt电压:1.28
总线电压:0.10V
VDDA 2.58V
核心供电:无
内存供电2.5V
北桥1.5V
内存2.5V 和1.25V都有
实在是修不下去了 找高手 给指点指点

网友:
NF的主板出问题,大都是桥有问题  你可以把桥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这个我也知道 按压 桥还是不行
不过这个是没核心电压  和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
恩 我先加焊桥 44吧

网友:
有关系,先加焊在看吧

网友:
顺着VID上拉找VTT_OUT_R,没有VID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真U 有VID 电压啊?
再说 VTT_OUT_R  这个 是775的主板上边的吧
775供电我修的多 基本都能修好 就是754的没怎么修过 有好几块都没修好 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是想表达这么个意思。 在754是否还这么叫,是不是叫做VDIMM,由VCC2.5转换。
我怎么看着你上面写的VID=0啊

网友:
NF直接考虑桥,别想那么多

网友:
NF4的板,加焊桥.不过我加过华硕的.加就OK了.加焊时主板还不变型.其它的一加就死.

网友:
自己顶上去  我加焊了桥 也不行 感觉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