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正常,一会儿后就白屏

楼主(2010-05-13):
如题,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
白屏:说明电源和高压板基本正常:1,连接屏数据线有问题;2,给驱动板工作5V电压拉的太低;3,驱动板5V转3.3V或2.5V的MOS管性能不好;4,驱动板与电源接触不好或驱动板解压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的屏的原理就是屏电路没有工作,1:无屏供电,2:无屏信号。3:屏线不良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了,但正常显示一段时间后白屏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呢?

网友:
凌寒和凝海两位那分析的好象只是通电或开机就白屏的啊? 我这是正常显示几分钟后才白屏的

网友:
白屏的时候量屏供电,至少可以做到吧

网友:
再就是,如果不插信号线,有没有无信号输入的提示?

网友:
还有就是ic类元件热稳定性不良!mcu,屏ic热稳定性不良,还有就是楼上的凝海大师傅说的,mos管的问题!建议屏上的问题不要去弄,万一弄的不亮了还要赔钱!排除驱动板上的问题,假如不是客户同意不要去搞屏!风险要对客户说

网友:
我遇到过高压板不配套显示一会儿白屏的,开机大概有10多秒吧从正常变成白屏

网友:
屏上面的MCU 有个电容漏电

网友:
许冠杰
大师傅这个名号要是用在我身上,只能代表我会做饭。
维修方面现阶段还属于学徒,不过正在通过努力,争取早日成为维修大师傅.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了,但没拆开查。不敢拆啊,万一拆坏了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赔的。谢谢各位师傅的分析

网友:
这种现像我也遇到过,大多是给客户换驱动板就可以了~也有少数的是屏电路坏了,屏电路很多都修不了~~现在手上就有一块这样的屏`~~~~谁教教,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就不用换驱动板了

网友:
应该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存在 我遇到一个就是扭了一下屏板就OK了 反正再扭也没出现故障 (不好意思啊我只是说我遇到的 供参考)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情况我之前碰到过 屏的上的2.5V稳压器不良 造成的现像和楼主描述的是一样 祝楼主好运

网友:
楼上的两个屏卖吗?
我要了
QQ:670326941(辉煌电子)

网友:
屏坏了就跟客户讲一下,讲好免责就任你糟蹋了~~~

网友:
我修到过这样的屏,屏线换过,驱动也换过,故障依旧,只能让客户换显示器了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供电和屏驱动芯片
修这个一定和客户说清楚,风险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