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5-13):
今天接到客户的机器,惠普dv4000机器故障是可以加电,但是屏幕就是不亮,外接也没有显示,电流跑到1。1几,用测试卡也不知道跑的是38呀还是83请教 论坛里的各位老大,

网友:
显卡北桥,做做试试把,这是这些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是独显直接做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重新植球,处理好散热,不然会返修

网友:
赞成重做显卡(植珠),改良散热系统

网友:
做显卡试试吧    惠普DV系列的独立显卡最容易脱焊了

网友:
重做显卡把风扇改成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