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显存代换分享

楼主(2010-05-13):
今天早上有个客人拿了一块影驰7300GT的卡来修 说是花屏 结果上机测试超花的 测量 显存电压 1.8v正常 测量显存供电对低短路不 麻烦来了 要一颗颗的拆 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查到短路的显存颗粒 A面全坏 还好只有两颗 看看显存型号 靠 三星的52324 4颗256MB的  没货啊  最后琢磨弄成128mb的 干吧     4颗全拆了 又花了1个小时  4颗全换成换成三星55323的弄128的  再刷个BIOS  上机一看 OK  呵呵

网友:
这个。。。我最多的就是遇到128m 3星花点时全换成256m的多,256换128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
32*8的竟然能好,你的颗粒是新料吗?

网友:
如果确实修好了最好把BIOS刷了,不然不稳定

网友:
256M的修成了128M....客户会不会不满意啊?呵呵..!

网友:
回楼上  不满意也得满意啊   你说是不是啊   呵呵

网友:
颗粒全拆板的    都是旧的

网友:
BIOS有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