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 插电源无电流 不触发

楼主(2010-05-13):
用户送修东芝A200 插电源无电流,不触发,电池无电  不充电  ,用户说在其他地方修过,说以前是插电源死机,用电池正常,  如果是插电源死机的话很像高手说的是CPU座下面的那个大的滤波电容的问题  ,不过现在的故障是不触发,求图纸

网友:
今天检查电源充电管理芯片BQ24721有两个脚都对地短路   先找到芯片换上去试一下再说

网友:
那位高手修过这个本子,请指点下   先上传两张图片 看看

网友:
重点检查隔离电路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外围,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无待机电流,检查隔离电路和3, 5伏是否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
有没有TMP87这个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修好没?没修好的话我这有那主板,需要换板的话找我,,QQ23012286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板子已经修好了  原因是主板背面有两个贴片的电容短路了   插电源死机的原因是因为cpu下面的那个大的电容坏了 现在换了6个330UF的电容 正常了

网友:
很经典,不过老机电容确实容易短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东芝A60的主板,也是不触发,但是苦于没有图纸,一直没有修好,请问LZ你这块没东芝的主板是如何修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