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U盘做成USB CDROM ?

楼主(2010-05-13):
问下师傅们怎么把U盘做成USB CDROM 啊?
做成HDD的我会,这种怎么做?

网友:
先用ChipGenius看一下U盘主控芯片是什么,然后上网Down一个相对应的量产工具软件,将准备好的可引导光盘镜像量产进U盘即可

网友:
上网找一下:“杏雨梨云”U盘系统,不会比量产的功能来得少,我自己的金士顿U盘是行货但是就是死活无法量产。这个软件系统相对来得制作简单。容易上手。
http://bbs.wuyou.com/viewthread.php?tid=147010

网友:
你想做成USB-CDROM的话,只能量产U盘了,先用检测软件测出你的U盘芯片是那一种的,然后再去网上找对应的工具去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USB供电不稳的主板做光盘引导时容易失败,同一U盘有时换机可做成功的.

网友:
百度找一下很多的

网友:
请做过的师傅给个具体的教程

网友:
是啊!我们没做过,真的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
量产。 这个教程建议你去数码之家问比较好。那里的专家多。

网友:
各种U盘启动模式简介
1、USB-HDD:硬盘仿真模式,DOS启动后显示C:盘,HP U盘格式化工具制作的U盘即采用此启动模式。此模式兼容性很高,但对于一些只支持USB-ZIP模式的电脑则无法启动。
2、USB-ZIP:大容量软盘仿真模式,DOS启动后显示A盘,FlashBoot制作的USB-ZIP启动U盘即采用此模式。此模式在一些比较老的电脑上是唯一可选的模式,但对大部分新电脑来说兼容性不好,特别是大容量U盘。
3、USB-HDD+:增强的USB-HDD模式,DOS启动后显示C:盘,兼容性极高。其缺点在于对仅支持USB-ZIP的电脑无法启动。
4、USB-ZIP+:增强的USB-ZIP模式,支持USB-HDD/USB-ZIP双模式启动(根据电脑的不同,有些BIOS在DOS启动后可能显示C:盘,有些BIOS在DOS启动后可能显示A:盘),从而达到很高的兼容性。其缺点在于有些支持USB-HDD的电脑会将此模式的U盘认为是USB-ZIP来启动,从而导致4GB以上大容量U盘的兼容性有所降低。
5、USB-CDROM:光盘仿真模式,DOS启动后可以不占盘符,兼容性一般。其优点在于可以像光盘一样进行XP/2003安装。制作时一般需要具体U盘型号/批号所对应的量产工具来制作,对于U3盘网上有通用的量产工具。

网友:
用这个软件做 UltraISO

网友:
说下我的个人经验,群联主控的兼容性高( 体现在dell的机器    联想的带网络同传的主机),这两种主机我用过多种主控群联的主控都能起(除2251-33的一个)买宇瞻的U盘基本都是群联的控!淘宝上有开发板俗称U盘pcba卖的,再加个三星的slc颗粒,量产下灵光的不得了

网友:
去网上下个教程,详细的很多我就做了个U盘系统盘,很好用

网友:
量产吧,先用软件检测你的U盘用的什么主控,然后再找相应主控的是产工具来量产!我用的台电4G U盘用的是联盛UT165的主控,我量产成了USB-CDROM和USB-HDD,,爽哦!

网友:
只能量产实现了,还得先是什么主控芯片支不支持usb光驱,还的看兼容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