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DV3000笔记本装上硬盘不开机!!

楼主(2010-05-13):
最近修一个DV3000的板子    装上硬盘开不了机!       不装硬盘 正常!!  装上硬盘的电流是0.08~0.09之间     硬盘, 南桥和硬盘接口都换了 还是不行 这是怎么回事?   求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啊,说不好硬盘问题

网友:
你查一下硬盘的供电,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接硬盘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硬盘插上后哪里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

网友:
换了 2# wayma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我今天修了一台HP 6531S,本子掉地上了,摔过后不能开机,待机在20MA,开机上跳25MA,就没有反应。最后查出来是光驱短路了。不知道为什么摔了一下,把光驱摔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这也是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