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Q715S 死机

楼主(2010-05-13):
神舟天运 Q715S 855GM的,有时运行3D 一个小时也不死,有时在系统不运行程序也会死机,有一点很奇怪,用everest和鲁大师检测,cpu温度适中是11°,一点变化都没有,北桥和南桥都重植啦,内存换过,硬盘检测没有问题,主板上还有什么会引起死机呢
cpu

网友:
最好是换南桥,重直不知好坏

网友:
换个南桥 试试

网友:
死机的原因多了去了 做了桥 桥的信号没有到 照样死机 还是看死机和死机之前有什么信号不同 再找出破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