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灯管现象

楼主(2010-05-13):
更换一台笔记本电脑灯管的过程中,当把灯管接上线测试的时候发现灯管时亮着的  但是把灯管放到LCD里面的时候 就只能亮一下 然后灭掉 并且这个时候我只是接的电压信号 ,并且更换一个LCD的时候发现是正常的  不知道灯管为什么接到LCD里面的时候过一会就灭掉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灯管两端的接线碰到外部支架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2# zengguizg 灯管线应该碰到支架了没做好绝缘工作就会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多见的,是绝缘不好引起的,还有可能是焊接的位置不牢靠所致。加两层绝缘试下。或用原装灯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上次就碰到过这事

网友:
我也认为是绝缘问题!我有次碰到更邪门,屏不锁螺丝没事,一锁就不行

网友:
用热缩管啊。我师傅就用这个,还用烙铁烫烫。

网友:
绝缘没做好吧 高压部分可能有连电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没包好,我一般用热缩管套一下再用耐高温胶布包一下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灯管的接线点没做好绝缘

网友:
好了 问题解决就是高压打火的问题 谢谢

网友:
绝缘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