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何,难道维修基地网站有病毒

楼主(2010-05-13):
我在浏览基地网站时打开查看时,突然嘣出这个东东,点确定,或取消整个网页都关掉了,近来老出这个问题,我只打开基地这一个网页,难道基网站有病毒????

网友:
有没有和我出现一样问题的人,可以打开那个试试,

网友:
我天天在看,没见过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系统问题。

网友:
不是啊,全几天装的系统啊,以前都不会的,浏览其他的贴子都可以,也不会弹出那东东

网友:
你在“维修工具和焊接技术”这篇里打开“辨别1500元希尔特500P真假”这帖子,我一点击就弹出那东东,点其它帖子不会

网友:
那是一种病毒,但不是基地的,我们在去年就发现,要好纠正就是:装系统时不插网线,系统装完就第一先装杀毒软件,杀毒装完立既补漏洞,这样它就不会跳出了。

网友:
楼上的瞎说,误导人家,
幸好哥我自己弄好了,那帖子有损坏不完全的文件,原来是安全级别设置过高了,提示错误,设低一点OK了

网友:
说我误导可以。我从去年9月就发现,但就这相,重装系统不下20多家。如确属误导,请板主扣分,删ID都行,绝没二话说。

网友:
有时候我也会出现 换个浏览器就行了或者升级成I8

网友:
是有楼主说的那种情况,打开好几个贴子都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我和你一样,有这种问题出显,但和论坛无关,
有时我打开试,发现看同一张帖子出显的机最高,看别的帖子好像没出显。

网友:
我也有过,只要是带图的贴子出现的机率很高

网友:
我还没出现过,可能是逛的不够多

网友:
我这也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那也不一定是基地的网站有病毒吧!!

网友:
我也碰上了   我装的是windows 7  只要是贴图就出现那玩意、、我还以为是我的IE有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前不久有人提过。

你描述的不准确。在网络繁忙时、线路不稳定时,某些机器用IE浏览本站含有体积较大图片的帖子时,出现内存溢出而崩溃,原因尚未查明。

建议发帖时,图片分辨率<600,体积<100KB,否则就容易出现部分机器的IE崩溃。遇到该情况,请在网络稍空闲时,重新刷新、浏览该页。

网友:
哦,是这样啊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打开其它贴子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两个人在吵口水啦!~>.应该是楼主电脑问题..我们的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