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ASUS P5GPL-X不过内存小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3):
型号

     客户拿来是过不了内存跑D5,这板好象只能用原装条才可以点的亮。用自用的内存只能跑ER。

     后拿别的客户的原装内存可以点的亮,用他的内存在别的好板上也可以点的亮。插下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二话不说就先跑去刷了个高版本的BIOS,试下还是一样。后上他原来内存上去测量,内存供电2.5V正常,系统时钟总线3.3V和阻值都正常,接下来量的那点有点小问题了,请看图

    明显的电压变低了点,更换那两个01B电阻无果,脑袋里就出现想通过变更电阻来满足所需的电压,把第一个102电阻变为151后电压变为2V左右了,高了点。变了几个还是不行,就开始改造第2个102电阻了,此电阻一边是接地的,换了个222电阻上去。电压变为1.4V。

    想想应该可以用,上他内存,跑过D5了到2A了

    接着就一直跑到85 00

    断电上显卡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了

    怕那电压高会不会引起别的问题,装到机箱里试下,一进系统就重起,滚动条都还没看到呢?换了个自用的硬盘装系统,能装进去,解压也没问题,到了系统里测试了一个多小时没问题。呵呵!此板修复

网友:
经典,我一般是直接飞个1.5V的过去,很少去看电阻.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1.4指的是内存负载电压吗 供给排组的吗?

网友:
楼主改的这个电压是做什么用的,不太明白

网友:
楼主 接的 这个是 上拉 排组的供电还是  别的啥啊

不明白啊 麻烦解释下这个1。4V 是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跟上拉排组那的电压一样的。

网友:
楼主讲的不够明白啊!  看图上  楼主修的是内存上啦电压1.3没有!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这个上啦电压是由电阻转换的  直接飞线1.5貌似也能亮的!

网友:
怎么飞线啊,能借鉴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次问下 上拉排组 供电不够的话 我们的检修思路 是检查 9173 的输出  一般情况下 内存 供电给 9173然后 经过2个电阻 分压得到 上拉 排组的供电     然后 给上拉 排组供电

楼主的 确实 更好。。。但是 稳定性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至于你所说的稳定性那只能用时间来证明看行不行了,至少在我测试的时间内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维修几年至今修的大部分都是管子坏,没修过你所说的那IC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此板内存旁无排组,修的差不多就是上拉电压。至于你所说的直接接1.5V过去不知你是否试过可行,愿问其详

网友:
其实楼主的方法是最好的  飞线反而麻烦~

网友:
没碰到这样的情况,不过今天在这里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上次我也修过类似的 845gv的 上条子不过老是c1的想过去又过不去 量排阻只有0.8v 跑电路发现是由2个10欧的排阻由2.5v串联对地去中间点1.25v 上面的分压电阻可能长时间电流 阻值大了 后来手头没有这个排阻 我把这2个电阻位置对调了一下电压1.5v了 跑了几个小时系统 ok;了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内存上拉供电1。25V的那个吧,学习了,原来没有上拉供电也会跑不过内存~~

网友:
这贴子太好了,我还有块主板不过内存,问题和楼主的差不多,今天试试!希望能OK!呵呵!

网友:
额,上拉电压不正常导致的内存自检不过过。

网友:
学习了,谢LZ分享这么好的贴子。

网友:
这个电压是内存的1.25V供电,还是排阻供电啊?

网友:
受教了,恩 目前还没很好的掌握分压原理,马上去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