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达人 显卡维修常用配件大全

楼主(2010-05-13):
维修显卡 经常碰见这坏那坏的 有时候缺配件实在郁闷
所以想一起多采购一点
所以求教下达人 一些常用配件的型号
谢谢

网友:
MOS管类----090N03 、060N03、2509N、2506N、70T03、、、、
PWM类----NX2415、NX2423、NX2411、RT9232、RT9214、ISL6549、APW7067N、APW7063N、、、、
显存类-----K4J52324QE-BJ11、HY5RS573235BFP-14、基它的就是GPU了,看个人技术和市场情况而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类呢
????????

网友:
多收点坏卡就可以了,拆完配件也不会少卖钱,现在搞维修买新配件根本赚不到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上不用此芯片

网友:
有些元件还是要买的,如果查出问题修不出来那才叫郁闷呢

网友:
新的有新
的好处

网友:
收点坏卡修看看.修不好拆件用.修卡用新配件没得赚.显存现在也贵.也断货多

网友:
显卡有IO吗?头一回听说过。修显卡一般都是直接加焊主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上的IO。。。要备些什么IO呢????谢谢

网友:
是呀买新件没有没什么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的型号很广啦,不同厂家的主板,IO大都不同呀
论坛你能收到的IO都备一份就行了

网友:
今天眼看显卡修就好了 !就进系统了!突然显示就花屏花屏的图像有点像幽灵!咔嚓关机了 !赶快去看显卡哎呀!妈啊!!散热片掉了!!这下完蛋了!GPU温度最低有120度!我的叼显卡壮烈牺牲了

网友:
我有时候修显卡就忘上散热片了,不过好像自动保护了,没有烧,

网友:
报废的拆下来备用  越多月好 gpu 呢 植好球的放太久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