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本人菜鸟级的维修手,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关于主板触发的不了,修复率不是很高,除非你有电路图~~因为本人接到的板子不能触发的几乎没有修好的~供电时钟复位。问题是有供电晶体起振,换I/O,刷BIOS,就是触发不了~是不是都是桥挂了呢?

网友:
不一定,还要看待机3.3V正常不

网友:
3。3V   5V都有,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修复率呢?是设备不全(本人就万用表,烙铁,风枪)还是技术不行,还是本来就是那样,

网友:
到基地再深造一下吧,我也有同样答案困惑。

网友:
3。3V   5V都有,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修复率呢?是设备不全(本人就万用表,烙铁,风枪)还是技术不行,还是本来就是那样,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不跑代码,死机等故障来说,不触发要好修的多,牵涉到的信号点也要少的多!
修台式板大都不用图纸,因为图纸不好找,不用图纸也能修好一部分的

对于LZ来说,不客气的说:不是设备的问题,就是技术的问题!
相信LZ经过在本论坛潜水学习一段时间,再结合修板实践,技术会又说提高的

网友:
我在华强北深造了一年啊~~感觉技术还是没有得到提高,说理论我说得出一大堆,可是修起板子来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理论非常扎实
修起板来也不会像你现在一样

重新学习一下吧,再联系联系实践

网友:
没有找到故障点,你只是怀疑桥的故障,没有具体拿出数据来确实桥的故障,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希望楼主能在论坛好好学习

网友:
嗯~~~我天天有时间就泡在基地的,以后大家多指点下啊~~

网友:
不开机是比不跑码好修些啦。就那几个东西。不行了就多是桥了。大概有50的概率吧。

网友:
是啊··不开机的板确实比不跑码。还有奇奇怪怪故障的板好修多了。。

网友:
我同意5楼的说法!不是工具不够,是经验太少!有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很怪,比如32.768晶振电路有问题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IO电路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去判断!一般不触发的问题大部分还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我感觉也是的,在北京买了一套维修视频,看了N多次。笔记也做了不少,没修之前蛮有信心的。可一拿到板子,就有点傻眼了,不知道如何下手。郁闷之极

网友:
我也是看了一大堆 视频 一拿主办  就傻眼了  不是上管 也不是下官 。。等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会查,再触发不了就换I/O,还是不行的话就无从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