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85开机不亮求助

楼主(2010-05-13):
进水机,位置靠南桥,还有就是CPU供电芯片旁的MOS管,都做了处理,不开机 ,我拆下南桥重新做了,现在 能开机。电流到了1.3左右,上电过程中也有跳变,屏就是这样亮着,不像是白屏,不知道怎么会事。外接也不亮,屏接口处电压有3.3V19V。后来我就加悍了一下显卡,不亮,查了屏线和屏也没有好。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因为是进水机,屏是没有进水的,不过没有其他方法了。
现在没有思路了,看到这个电流,也应该是亮机了,屏接口还有什么电压吗?大家给点意见,上个图。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LVDS信号有没有波形变化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可能是显卡挂了

网友:
板子没有工作,查全板的工作电压,复位信号,U工作电压等步骤

网友:
北桥的问题 更换个北桥

网友:
北桥及显卡加旱,不行换 了

网友:
进水部位再仔细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