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版供不上电

楼主(2010-05-13):
诊断卡 开始C1  FF 完了就重新启动 来回循环 电源换了   请问是主版哪个部件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NF的芯片,就是PCI-E总线内部传输通道不良,建议重植芯片
------------------------------------------------------------------------
如果设备不够就先加焊再试机吧

网友:
1、I/O可能损坏  2、看各大供电是否有不足的现象!

网友:
好专业啊 本人小菜鸟不是很懂

网友:
如果是ECS的 INTEL芯片主板,反复C1重启就是没有过内存的现象。查内存部分:供电、时钟,BIOS
如果是NV的,直接先加焊桥吧

网友:
是什么样的主板啊?不然很难哪坏!

网友:
是主板没抓到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