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X30掉电

楼主(2010-05-13):
一台IBM X30,开机电流500MA-550MA-600MA-1A,就掉电了,画面可以显示到开机LOGO就掉了,后来发现不插屏线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怀疑高压板的问题,去掉高压板可以开机了电流在600MA左右,手头没有高压板代换,不晓得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请大家给分析下。感觉好像电流一到快1A的时候就掉电了。

网友:
那你就改个通用的高压条试试看

网友:
你测测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有没有问题
好久没接触这个板子了
它的故障都忘了

网友:
高压没有 屏上是有想显示的 你用亮一点的光照屏 就会看到图像

网友:
接上屏,把高压板拔下来,再开机看看屏上有没有图像阴影显示。如果有,那就确定是高压部分故障

网友:
这个机是屏上的电压没有到屏那边,是主板的问题,你拆掉屏,只上一条屏线试一下,如还是掉的话,说明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主要是一到开机画面的时候就掉电了,可以看到IBM的LOGO,我现在去掉屏的高压板,可以开机不掉电,屏上也有显示,要很用力的看。大家说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网友:
你把高压板修一下不就好了吗
一般都没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