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 开机指示灯不亮 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13):
新手求助   联想LXB-HF769A 17纯平,开机指示灯不亮,查有300V,电源用的是8S0765RC 一个脚上只有300V其它脚没有电压。保险丝也没烧,查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击穿,型号是BYT42M  没有这种就找了个BYT52J换了上去,断开负载,开机故障依旧,没办法了,怎么修啊求高手指点。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看看启动电阻是否开路,在电源IC附近,阻值大概100K以上,二分之一W

网友:
8S0765RC有3脚的电压是多少? 检查一下3脚到300V大电容正极的电阻是不是都是好的,或者3脚与地之间所接的稳压二极管是不是损坏,最后再考滤8S0765RC是否损坏。

网友:
断电后马上测大电容上电压,如果快速下降到 10V左右,可能是电源次级有短路。如果几分钟后还有200V左右的 电压,问题可能在电源初级,包括启动电阻 ,3脚的电解电容 ,8S0765

网友:
把行管断开,接个假负载试试,看看电源能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