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电压,在线等!急求!

楼主(2010-05-13):
今天维修一块SOYO主板,775针的U,主板什么型号我忘了,故障是全板无复位,首先测各个供电,南北桥,内存,AGP显卡,都正常,惟独CPU没供电压,测得上下管G   S都没电压,12伏供电正常,主电压IC是RT8802,次IC是BD-9A,主和次IC都代换好几个了,还是不行,我确定所换的IC是好的,我测的RT8802的31脚VDD的5伏供电正常,我查了下PDF,请问这个主电源IC8802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它的开启信号是第一脚VTT/EN吗?VID组合有的有电压,有的没有,我该从哪入手呢?各位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1脚EN
32----39脚的VID
都是关键引脚
测量一下,把电源帖上来

网友:
我测量过了,31脚5伏,1脚1.2伏,至于那些VID脚我测试了一下:有的有电压,只有两个脚是0伏,其它都是差不多一点几伏的电压.

网友:
查它的EN信号!(第1脚)来源,一般为VTT能过R分压而来! 1# 简简单单LIU

网友:
第一脚有1.2的电压啊   这个是不是说明它的EN信号正常呢?

网友:
如果条件满足,就排查它周围的元件好坏! 1# 简简单单LIU

网友:
正常的,再看它的PWM信号是否正常? 5# 简简单单LIU

网友:
1脚是VTT
测一下DVD脚1.4V或者2.6v

网友:
6脚SS脚的电容先换一下,不行测26脚的波形,看芯片是不是已经工作,然后再确实是8802还是BD-XX

网友:
在电源管理旁边查一下,有一个电阻,阻值比较大的,它是由十二伏电压经过它之后,输出一点几伏的电压,如果比这个电压高低太多的话,就不行~要把这个电阻换掉~

网友:
电脑开机,北桥会有一个命令信号到cpu主供电ic,由它去提供信号给副驱动mos管的ic,丟了这个信号或者北桥有问题,你换CPU供电的材料再多也无用。

网友:
DVD脚有电压是1.7伏,SS脚外接电容我也换了,还是不行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故障到底是出在8802的外围电路,还是BD-9A的外围电路呢?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一下吗?

网友:
13脚RT的电压也要测量一下,这个是IC 的开关频率测试脚

EN DVD 的电压都正常了
如果有示波器,打一下PWM是否有波形
另外BD-XX的BOOT 端PVCC端也要测一下电压

网友:
非常感谢技术小组的热情回答!我刚刚又测了一下,发现主电源IC的PWM没有波形,    BD-9A的PVCC端电压正常,但是BOOT没电压?

网友:
我早上也修了个技嘉865 775的 上赛扬2.4有电压 上奔腾2.8就1v的电压 跑vid电路发现不上u isl6556bcb  5脚0v 其它脚都高电平 断电发现5脚连it8602 的7脚 对地了 索性把7脚挑开悬空 上2.8u跑马了  不妨查查这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