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A8S 不通电待机PS51020 发烫

楼主(2010-05-13):
求华硕A8S 不通电PS51020 发烫,还了个PS51020还是一样发烫,待机电流是0.09
华硕

网友:
A8系列的51020发烫一般为3V,5V后级有短路。或者51020坏,但这个情况少

网友:
我打到5V电感和3V电感都没有短路
联嘉

网友:
最近也被这个PS51020 发烫 搞得头大 不知道怎么修 不知道怎么会发烫

网友:
51020发烫后,机器是不触发的,貌似是A8S的通病。。网卡好像也会发烫的,但网卡没坏。。

网友:
负载应该有问题,阻值对不

网友:
负载短路,重点查下 再看下LDO

网友:
SMSC芯片是不是也烫呀

网友:
LDO是什么?
王志佳

网友:
6227 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LDO是51020待机时产生的线性电压,如果他的后级负载短路,也会导致发烫

网友:
我现在换了IO PS51020不发烫了,待机电流刚开始0.02还是不通电··不知道怎么了现在0.04A了,3.3V5V也没有·可能是PS51020坏了··明天找个换上试试··

网友:
PS51020坏了,换一个多半就好了,见过好几个进水腐蚀的ASUS只坏51020,而且主供电24脚会烧断线

网友:
如果工作条件具备 后极没有短路 电感没有短路 ic必然损坏

网友:
先确定3V5V后级短路否 不行就更换个EC 撒

网友:
换EC后不烫,重点查产生3 5V电路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是否是进水的机器。看看那各供电脚是否正常查ic的待机条件

网友:
现在查下开启信号看正常不正常,还有就是供电,进水最爱烧的就是供电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就发烫好好查查

网友:
查一下51020的线性5V有没有短路,这个线性5V是去IO的,如果短路肯定是IO坏了。

网友:
求华硕A8S 不通电PS51020 发烫,还了个PS51020还是一样发烫,待机电流是0.09

网友:
我打到5V电感和3V电感都没有短路 2# 联嘉

网友:
LDO是什么? 7# 王志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