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长条电源维修

楼主(2010-05-13):
我这边有个联想长条的电源,各电压输出都很正常,但是就是没有PG信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用的什么电源管理IC,如果是494与339的组合的话,PG信号是从339的13脚输出的,如果13脚没PG信号,你查下494的3脚与339的9脚电压情况

网友:
一般都是负电源芯片损坏

网友:
换一个电源芯片试一试了

网友:
把副电源的滤波电容换掉试一试

网友:
各组电压正常说明PWM正常,只需要查PG信号生成电路就好了,看看是不是LM339或LM393,有的是专用的PG信号生成IC

网友:
直接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