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的技嘉845主板在拨电之后,时间无法保存

楼主(2010-05-13):
如题,我的05年买的技嘉845主板在拨电之后,时间无法保存。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电池没电了所致,更换新电池之后也还是老样子。听说中了电脑病毒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就把系统也重新安装过了。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开机的时候还是要按F1才能进入系统。最近换了一块新的山塞主板,问题就没有了。

故障排除:

换电池槽,因为电池槽是连接件,刮新了再重新换一个CR2032锂电池(故障依旧)
查双二极管,因为我也是个新手,没有找到位置(算了)
查跳线,跳左跳右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故障依旧)
刷bios,拿到电脑城让他帮我刷BIOS,机子重启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查一下BIOS的电路,电阻可能不良

网友:
换主板  老兄 查查CMOS电路好不好~~还换真浪费

网友:
电池座不好吧

网友:
大家说说看,这块主板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或者说那位大侠解决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最基本的COMS 电路跑下啊
看看是 哪个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主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旧板上的USB是1.1的版本,用移动硬盘拷数据太慢了。

网友:
你买个PCI转USB 2.0的 转接卡 10 多块吧  好用的很!!

网友:
先换晶振,再换两个谐振C和R,最后SB 1# lishenglin24

网友:
那这主板有没有USB2.0的呢?有的话,开起来试啊~USB1.1是慢了点~

网友: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了,在电脑城买了一块威盛的转接卡,花了我25元。插上去之后USB是快一点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整个系统都慢下来了。我晕,后来又拆下来了。

网友:
你要从跳线的2脚查

网友:
电池座氧化了  你用刀片刮干净试试!   貌似应该好了!  老山寨主板好像很多这样的毛病  吧电池座用刀片刮干净就好了!  不只要刮下面的  接电池正负极的铁片都刮刮 肯定好!

网友:
可是电池的正、负极还很新啊。

网友:
给你点建议: 换电池槽
查双二极管
查跳线
查谐振电容
刷bios(我现在用的板刷bios好的)

网友:
给你点建议: 换电池槽
查双二极管
查跳线
查谐振电容
刷bios(我现在用的板刷bios好的)
引用 网友A:

在不拨电源插头的情况下关机、开机是没有问题的。能不能说明谐振电容是好的呢?

网友:
典型的COMS电路问题 有这方面基础最好量下跳线电压 和COMS电压  至于楼上说的 量也不量换晶振 换SB 你认为有用吗 ?扯淡``  我修了几年扳子也没见过这样修扳子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先查再换嘛。他只是说了一个检查的顺序罢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是联想的810小板 换过时钟就OK了。

网友:
都修板了这个问题还用说吗?如果不量就换那是江湖维修,我只说一个顺序!你看不懂吗? 17# zhuliangss

网友:
主要还是查查 coms电路   或者氧化  这样的问题  主板在上电的瞬间 coms会立即储存2.8v的电压 如果没有的话你只能查查电路或者直接换电池座

网友:
换电池座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原理,我想弄个明白。

网友:
看来是要刷BIOS了。

网友:
故障排除:
换电池槽,因为电池槽是连接件,刮新了再重新换一个CR2032锂电池(故障依旧)
查双二极管,因为我也是个新手,没有找到位置(算了)
查跳线,跳左跳右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故障依旧)
刷bios,拿到电脑城让他帮我刷BIOS,机子重启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