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CPU电压高

楼主(2010-05-13):
故障是死机,检查发现CPU温度巨高,风扇狂转不停,测CPU电压,1.3V,正常电压应该是0.98V左右吧,更换过CPU,无果,更换ADP3205,以及两个相连的小IC,供电的MOS管,还是1.3V。检查了CPU VID,无断线。不上CPU,测电压为0.9V,没思路了,请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核心工作电压 0.988 - 1.308 V
新手在百度上帮你查的。

网友:
这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应该没问题,查查其它问题

网友:
好像正常范围啊

网友:
楼主糊涂了,电压正常,cpu的电压时根据任务量自动调整的,另外T43的风扇本来就是一直转的,除非你是在南极

网友:
有没有更换散热试下,

网友:
CPU电压是动态的我知道,但我对比了其他的T43,刚开机进系统之前的电压都是0.98V,但我这台一开机就是1.3V

网友:
机器是使用的正常吗 你下载一个鲁大师看看 具体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属于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死机会不会和其它的原因有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