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情况才能换南桥

楼主(2010-05-13):
前辈们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们,南桥在满足了那些条件的情况下,才能换或者重做!

网友:
一定要有100%把握才能做吗?

网友:
各种和储存设备有关的总线都在南桥上

网友:
跟南桥有关而外围电路量不出问题

网友:
众多维修的朋友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干再说的 有多少是查出来问题才干啊

网友:
型号好多,要根据主板和故障问题来判断

网友:
南桥坏了才换

网友:
第一,根据故障现象和可能的范围;第二,根据南桥外围器件的工作状态;第三,根据南桥的温度、有无明显损坏;第四,根据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

网友:
前辈们能不能说清楚点,具体跟南桥有关的,有多少条电路,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比如......

网友:
我去面试 ~~~还真问我这个问题 如何判断南桥好坏,没回答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