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奇怪的X31

楼主(2010-05-13):
上电,跑码,跑到78-FD-82的时候变单个0,   这时 测1.2V和2.5V没有了,测1845,ON1和ON2电压有,拿掉安全芯片,跑58,电压齐全,不掉。测个组供电无短路,无思路,更换过1845及电容和MOS管,故障依旧。怀疑CPU的问题,请大家帮忙支招~

网友:
不要怀疑CPU了, 直接换了北桥就OK. 昨天我修一台X31和你的情况相似,  只不过我的代码是87-38,, 偶尔变成00, 信号消失, 相应的北桥相关的供电方面都查了, 外围正常, 这时直接换了一个北桥就OK.客人今天还说用的很好, 救了他的小黑,他很高兴呢.

网友:
更换了北桥后故障解决,谢谢楼上的

网友:
LZ  电流是怎么跳变的

网友:
LZ,都开始跑码了,电压都应该上完了,1.2V和2.5V还会掉?可楼主换了北桥就OK!这种故障楼主能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
我又学会了一个,谢谢朋友,谢谢分享。

网友:
我估计是北桥内部局部短路,开机跑马,跑到开启某个功能模块的时候就因短路保护了。。。

网友:
北桥功能性不良引起保护。有这种可能。我见过开机跑码后主复位灯这,主复位无电压了。换南桥好了

网友:
1。25V和2。5V内存供电,楼上的分析是出于北桥管理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