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虚焊问题

楼主(2010-05-13):
打PCI AD线 全部无穷大..打IDE ADD  全部无穷大 ,,打USB 2脚无穷大,3脚有阻值...我晕..是南桥严重虚焊了还是其它别的原因?  头一次遇到..邪门

最后结果:

反向测量才能测到阻值(红接地,黑接测试点)..3.3V SB 短路, 网卡,IO 都拆了.还是一样.南桥发烫...估计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了...CPU三组供更换3相电源控制主IC后仍然没有电压.测量从IC有供电,有主IC控制电压2.1V 就是没有输出MOS控制电压(三相都一样)  估计也是烧坏了.  另外发现内存处也有一电源IC被更换了...    由于时间和成本的关系,,最后还是放弃了..主板也还给客户了.

最后感谢大家不吝指点..谢谢!!

网友:
更换南乔吧

网友:
现在什么故障?

网友:
有可能南桥给别人动过,拆下看看,不行换一个

网友:
不是南桥虚焊 就是你的表有问题了

网友:
真不知为啥

网友:
现在那板子故障多了..CPU无主供电..  IC 换过.原来的是RT9245A  经查原来是4相供电IC  我换成了RT9248A (板子是三相供电的). 无时钟,无复位,..板子是人家修过的.

网友:
南桥看上去没有被动过的痕迹..表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说3VSB正常了,那你再测一下南桥到北桥的总线看一下是否不良

网友:
IO那边估计也有问题.插电自动开机

网友:
这样维修起来成本增加了,还有维修价值的板就检查下去。

网友:
估计桥挂的可能 性很大!!

网友:
未来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
我有个习惯,那些焊坏的拆下来不修 的,我不焊上去,我用两片贴粘上去坏桥,楼主是不是修到这种板了

网友:
这样的板不值得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板维修价值不大,但是最好查出具体的故障修好他~~~~~~~~~~很长见识的哦

网友:
你压桥先试试看能不能跑吗。不行拆了南桥在打值确定换不换南桥

网友:
这种板子维修价值不大哦,还有意义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 hublikn 或者dmi 你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