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和谐振电路有问题会不会不上电

楼主(2010-05-13):
晶振和谐振电路有问题会不会不上电。如题
有谁遇到过没有

另求助,一杂牌939主板,接电源自动上电,有时跑C1后自动断电,有时跑50后自动断电,有时不跑码
该从何入手?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cpu风扇没问题,CPU温度没有超高?

网友:
1。会
2。压桥开机试试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可能是虚焊。 时钟不正常无法加电。

网友:
今天入手一个 845主板  有待机电压 开机没反映  然后 把电源拔掉 重新插 有时候 会加电 即使加电以后 也不复位考虑 应该是32.768这块起震不良引的 然后 测试32。768  起震不良,看到南桥特别脏 于是 冲桥  没效果 然后换了 晶震 还是不行... 最后换了 谐振电容 OK了 开机 复位 跑码~~~

网友:
1、会
2、个人觉得IO可能有问题,自动上电可先换IO试下!

网友:
我是小白  不过没晶振就没信号

网友:
1:肯定会,因为晶振和谐振电容坏,会引起南桥内部的RCT电路不工作。
2:老毛病了,加焊桥试试吧

网友:
会  你那个可能是单桥引起的  考桥 我估计百分之80可以好

网友:
晶振与谐振电容不良很多也可上电的 ,今天我就遇上一块 INTER 865 的主板,一通电就开机,查14开机信号并无对地短路后并且是直入IO,直接更换IO成功,不费神。

网友:
我看这样的问题很多呀,一般不是桥的问题就是晶震的问题呀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换芯片组旁边32。768和25晶振各自的谐振电容。。。全换,成了!

第二个现在也OK了,刚刚没事加焊了CPU座,也成了!
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是VLDT供电或者显卡的供电MOS坏
楼主所说的现像,和桥不发生关系,只和上面的MOS有关

网友:
人家有时不触发  你认为和供电MOS管有关系吗  14楼的大哥

网友:
应该不开啊 看时钟的步行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845 的扳子 有时候可以加电 有时候不可以加电! 可以加电的时候 有时候复位 有时候不复位.

郁闷的不行了, 然后我冲南桥 不行, 换晶震 不行 最后换了 谐振电容好了..

楼主 的自己加电 多半与IO有关 你看下你的IO 如果是加电IO 你就先换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