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正常,屏供电出不来.高压电路控制电压出不来”

楼主(2010-05-13):
接到一台索尼VGN-S56C/S,机器接到手时是能显示的,风扇坏,更换风扇后开机黑屏,外接正常,量了屏电压没有出来。不知道这款机器屏电压是不是3。3V。加了后没一点反映。高压条上有5V和一个3.3V.估计是少了控制电压,找到线后追出去经过了一个电阻后直接到了分组供电,换IC后问题依旧,屏那边的电压也是,经过了一个小MOS管后电压没出来,输入是3.3V,控制级没电压所以没得输出,追控制极追到一小MOS管,更换后不行,查它的控制信号追丢(没电路图),挑起控制级飞了个3.3V还是黑屏,用其他高压板接亮灯管也不行。有经验的师傅指点指点,屏电压会不会是19V的呢,所以我接3。3没反映。不过输入是3。3的,输出会是19吗,另外此机是19.5V直流电输入

网友:
屏后面的排线看看

网友:
找一下主板上面的一组跳线开关,应该是某路应该短路的开关给开路了。

网友:
跳线开关?还真不好找那,貌似没啥开关来着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