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10-05-13):
昨天电脑用得还好好的,不过今天开机就没显示了,电脑有进系统的,用键盘可以关机,就是没显示输出,换另一张显卡就可以,请问我的显卡哪出问题了,芯片已经直过了。
芯片
显卡
电脑

网友:
是集成还独显?

网友:
我只知道显卡出问题了,具体什么地方出问题,楼下回答吧

网友:
楼主说的貌似是显卡与显示器的连接线或显示器出现问题,未必是显卡出现问题呀。
记住关于不显示的故障一定要先排除显示器和显示器的连接线发生问题,
如果一般正常使用正常关机情况下,电脑的硬件不会损坏,除非发生过过流,过压,或者ESD
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