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H6P外接显,屏不显

楼主(2010-05-13):
SONY PCG—6H6P外接显,屏不显:

配置:北桥915PM, i! {7 l+ K4 y+ t. B
南桥FBM,显卡ATI

故障现象:外接正常显示,屏不显为黑屏,测屏线RGB、时钟信号电压都有,就是屏的33V供电没有,高压板的33V控制信号也没有,更换显卡故障现象依旧,屏线是好的,屏也是好的,还应该怎么查?系统坏了能不能引起这种现象?难道还要刷BIOS吗?请多多指点,另外谁有这个机的图纸给我传一个,本人感谢不尽。多多帮忙。

网友:
自己跑跑3.3v的控制线

网友:
跑线路是硬道理呀 ,并不是每台机子都有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跑线路真的很困难

网友:
我有一台东芝的和你的现像一样的,现OK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屏电压没掉了呢,而且高压板的控制电压也没掉了   不会这么巧吧,因为一开始能开机的,换个风扇后装完机就成这样了

网友:
5楼的朋友请问你当时解决的路线定在哪块区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