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上的 小板,这块 是什么板子,

楼主(2010-05-13):
1:T30 小板在主板上

2:T30 小板一面

3:T30 小板从主板上拿出来了 背面图

4:T30 小板 另一面

这块是什么板子~~  ,
我买了块板子,拿掉这块小板 板子亮,装上这块小板 板子不亮。。
原来的那块板子 就是上着这块小板的,不过那块板子 能亮 工作不稳定  开机没进系统 就死机了,或者进系统后 几分钟就死机 ,内存 ,硬盘多换过了 ,有没有内存槽的可能?

网友:
小板的 位置 是在 喇叭 旁的 “桥”,对应的反面

网友:
你看看板子上面是否是芯片,上面有mark,然后查找datasheet就容易多了。

网友:
那个就是安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