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有开机声屏不显

楼主(2010-05-13):
一台A1181 客户描述,刚开始有开机声,白屏。去了前面一家维修之后。只有开机声了。屏不显。。
  请教高手。维修思路。。

网友:
显卡,估计是一修哥做挂了

网友:
没有思路 显卡 看你能不能挽救了

网友:
重做下显卡试试,估计就行了

网友:
换一块板子,比较稳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吧 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再重新做做显卡试试吧。估计要重置球。但是稳定性如何不好说。

网友:
白屏 BIOS 网络 时钟都有 又关系的 可以看看

网友:
他那是不是没装好啊?这个机子不是独显的,是集成桥的,你那开机白屏应该是系统的原因,我修改好几个了,呵呵。

网友:
显卡!!!N卡的东西是这样的!!1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应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又一台好机给修坏了

网友:
看似还有救

网友:
苹果刚开机的时候好象都是白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