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A200开机黑屏解决办法

楼主(2010-05-13):
机型:东芝A200
故障现象:待机时,电流为18mA,开机后,电流停在1A左右不动,黑屏。

请教各位高手,该怎样检修?

网友:
先把待机大解决掉再说,,0。18明显不正常

网友:
待机不正常 后极有短路

网友:
好好找找主板有没有短路,0.18待机不正常

网友:
估计短路不明显,慢慢量,量量各个电压

网友:
有短路,先把短路找出来。

网友:
待机电流不大,楼主说是0.018  不是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