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32点不亮

楼主(2010-05-13):
笔记本本来是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但是屏幕无显示,外界无显示。后来拆开一直没弄,因为内存条被借走了。现在出现如下问题:
1、外接电源直接开机。
2、开机无显示伴随着三声短的滴滴滴声。
3、开机代码停在DE01.
4、诊断卡复位灯一直亮。(如果不上内存条复位就正常了)
在此期间曾经点亮过一次,不过挡在开机logo画面。然后就在也没有点亮过。代码一直停留在DE01上。。请高手指点:
1、

第一张图片没上内存。
2、

第二张图片是跑代码DE01

网友:
因为机器不在 我斗胆揣摩一下
1 coms没电了 插电源就开机
2只听说过1长3短的叫声 是键盘控制器的问题 单独的3短 恕在下孤陋寡闻了
3诊断卡似乎跑的是无效的 不过我个人印象中 跑c d的基本上是在内存
4诊断卡复位灯一直亮。(如果不上内存条复位就正常了) 这些都和内存有关 而且 老机器内存经过多次插拔 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内存槽虚焊的可能性 你用阻值卡打打 如果有明显不同的 加焊试试

网友:
内存阻值是448。时钟电压1.19-2.3之间跳动。有图纸吗?搞不懂啊。唉。。。还有就是上内存假负载没有2.5V电压。

网友:
r32通病就是南桥或是内存槽虚焊!

网友:
把槽子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1、把内存槽焊一下
2、更换内存条

网友:
更换内存条试试,不行加焊槽再看看,或者压着北桥开机看看,前天刚修好一台,北桥虚汗,不过内存。

网友:
感谢这么多朋友的回答。看样子,肯定是内存插槽或者是北桥的问题喽。因为内存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