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帖

楼主(2010-05-13):
此帖已过时。

网友:
怎么论坛里面没有人搞网络维护的兄弟啊?

网友:
两M的ADSL 合一,用硬路由工行的网银不行,软路由没试过

网友:
叫他搞一个光纤回来

网友:
我公司目前电脑50多台,用的是4M的光纤加原来没光纤以前的2M宽带,用的是478+的双WAN交换机,实际证明,一般的办公,根本就不占带宽,目前限制是下512K每IP,上传控制为20K每IP,这样限制后,每台机器下载只能到80K左右,其他所有功能无影响,网银可以用(光纤有固定IP),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MAC码的问题,我是采用了由接了个分路由器来实现的,就是有个无限路由接进去,该路由可以上网,设置成分网关,通过这个路由进的有线和无线可以不绑定IP上网,其他局网内电脑全部绑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4M的光纤。一年多少费用。跟4M的ADSL的速率相差多少?
考虑到成本的问题。老板没有采纳用光纤。

网友:
理论上单条8M的ADSL速率是多少?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用10M光纤吧,硬件用深信服的带宽管理,我们单位用的就是这个,70台机器一定要做好流量控制,这才是关键。

网友:
9# presario777 10M的光纤你们那边现在多少资费?

网友:
4M的光纤。一年多少费用。跟4M的ADSL的速率相差多少?
----------------------------------------------------------
比如我说我有2辆车,但一个是自行车,一个小轿车。

和银行有很大业务关系的系统没钱安装光纤?! 如果对网络要求高,专线是必须的,尤其是长年24小时都要求稳定的应用。

建议最好2-3层楼一个交换机(电脑到交换机控制在100米内),有硬件VLAN,ARP流控的交换机。然后机房一个主交换机,接路由器。路由器建议上华为、思科之类。

做业务,2M专线就够了,主要是限制BT下载等,这个要技防为辅,制度为主(看你老板这么抠,安全管理制度和执行因该好落实)。

另外,给个提醒:和银行业务密切的还要注意网络安全问题。

网友:
谢谢余管解释,这个是私人的商业写字楼。经营电子IC的。他们在网上开淘宝的。所以需要网上银行交易。现在的问题瓶颈在于双线接入合并的问题上。

网友:
现在好多路由器 可以双线叠加的 2+2=4的 200台 都可以上的

网友:
双线硬软路由都可以,很分流负载,分流可以ip也可以端口好点的硬路由都有这个功能,软件路由一般都有,如果是公司最好硬的,坏了不用找你问题,2条线路70有点受不了3-4条应该爽点,70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公司了,还不肯花钱老板不炸的要知道如果断线就是70人啊

网友:
双线进入现在的电信有商务领航 给你看个设备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36587142

双线接入,加路由 双无线

网友:
2条ADSL带70台的话 ,  网络有点承受不了。,,,

网友:
我用海蜘蛛汇聚两条2M的ADSL 是可以的用网银在淘宝交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