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维修实例<实例篇>

楼主(2010-05-13):
本人维修实战记录

1. 故障现象:一联想QDI主板,Inter845芯片组,故障为数码卡显FF。
检修过程:加测试卡测试,发现主供电没有。接着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发现电源IC的Vdd(12V)为0V。沿着Vdd往外找发现电路中1RO保险电阻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2. 故障现象:一杂牌845黄色方型板不工作
检修过程:加电测试发现主供电异常,检查发现电源IC(HIP6301CB)有裂痕,更换后故障排除。
3.故障现象:技嘉6BXC主板不亮,而且有时不能软开机,并被人维修过
检修过程:首先检查电源开关管没有击穿,将机箱电源的绿线(PS-ON)端与地短接以强制开机,电源仍是加不上电,测5V端及电源开关(PWR-SW)端电压正常,从而怀疑电源的某一路负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在与其它主板对比后,发现+12V组的阻值异常偏低,估计问题就产生于此,一翻检查后发现电源IC(HIP6004)的18脚(VCC),17脚(LGATE)对地在线电阻很小,更换HIP6004后故障排除。
4. 故障现象:-块P4 Titan533型号主板,主板能正常点亮,且工作正常,故障为自动关机。
检修过程:自动关机一般是由于监控电路保护或电压不稳保护所致,经仔细测量发现监控电路正常,当查到CPU主供电部分的Q63、 Q65开关管时,发现其中Q63的控制级接触不良,将其接上后故障排除.
5.故障现象:一块AOPEN AX6BC PRO(建基)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当短接PWR-SW开关时,只看到测试卡指示灯闪一下,然后无法开机。估计可能是主板有局部短路,造成电源保护。进一步询问用户,用户反映带电安装风扇时曾无意中碰了某处,有火花出现,在对这块主板的电源部份检查中发现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FDB7030L,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击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6.故障现象:一杂牌810主板,故障为工作不稳定(时亮时不亮)。
检修过程:经查发现外核电压偏低(2.2V),正常为2.5V。沿着2.5V线路查找发现与之相连的一个三极管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7.故障现象:一块SF694XVA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测CPU的各组供电,发现VCC-Core仅0.5V,明显异常。查电源开关管Q13、Q14正常,然后检查Q13、Q14的G极控制电压也正常,说明电源控制IC(HIP6021)正常。在进一步检查时,发现主供电滤波电容CE35(16V、1000UF)局部爆裂,更换后故障排除。8. 故障现象:K7TPRO主板开机测试“FF”
   检修过程:加电测CPU核心供电为1.5V,正常应为1.65V左右,此主板用到电源IC型号为SC1155,排除电容漏电和场管短路后,更换SC1155故障排除
9. 故障现象:一块承启6VIA3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在目测中发现CPU插座附近的电容顶部爆裂,更换后加电电源仍不工作,查电源开关管Q14、Q15击穿,更换。加电试机,还是不亮。继续检查发现R144(2.7Ω)开路,电源控制IC U12(SC1164)的5脚VCC无12V,查与之相连的R160(10Ω)开路。一一更换上述元件,加电再试,R160再次烧坏。又检查了其他元件无异常后,我判断U12一定坏了,因为手头没有SC1164只好用SC1185代换,经查资料SC1164与SC1185只有第六脚定义不同,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将SC1185的6脚悬空,焊在原SC1164位置上,并再次更换R160,最后加电测试故障排除。
10. 故障现象:-技嘉QBI845D-533主板不亮.
  检修过程:经查供电在没插CPU时为1.0V,插上CPU后为0.68V,仔细观察发现其中一个电压调整管底座发黄,更换此管后故障排除。
11. 故障现象:一块杂牌815EP主板不亮
  维修过程:插好测试卡,加电,发现RESET灯常亮,测PCI CLK信号没有,由此怀疑时钟电路有问题。测量时钟IC(U9)的供电电压发现其2.5V组仅有1.6V异常。查2.5V是由Q16(TL431)稳压而来的,这里Q16没问题,对电路分析发现2.5V是3.3V经D19降压后由Q16进行稳压的。测Q19降压似乎异常,在焊下来检查时,发现它已断为两半,更换后2.5V正常了,另外检查该板CPU供电电压时发现2.5V铜箔烧断,用线接好后,经测试主板完全修复。
12        华硕K8N通病
近日连修两快华硕K8N,都是CPU核心供电低,1.11V左右,各供电管,电源IC经查无问题,郁闷,经反复测量发现Q25桥供电管损坏,导致CPU供电低
经常无故重启。上网掉线。有时开机还没进入桌面就重启。且经常提示“你的系统已经从致命错误中恢复过来”。P4M266主板,128内存。
处理:打开,见主板三项供电电容中的两个6V/3300P漏夜,换之正常.
027  现象:自检第一屏后死机。P4MFMU主板 256M内存。
  检查:发现主板上的21只电容起包。由于是大面积电容,决定换主板,用P4M266(金鹰),做XP,复制完文件后,重启黑屏,安装无法进行。在别的机器上做好,安上还是不起。想必是主板问题。更换全部起包电容,修复原主板,安装正常。
14 故障:安装xp老提示错误,安装不上,开始怀疑是硬盘问题,换了一块也是安装不上,无意中发现机子插了两条内存,于是就把下一条,结果一切顺利,
总结:内存不兼容,质量差都会引起系统安装不上
15 昂达845GL
不通电,在PWON的针上有5V高电位,地线为0。强制开机可以通过自检由此可以不通电出在软开机本身,此板IO是W83627HF-AW,手上没有这个IO后来换上了W83627F也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少了硬件监视功能。
16 有一台机器V星845  2.0CPU512内存80G硬盘经常无故重起 更换主板和内存后还是不行,更换CPU 正常.后仔细观察CPU 的针有氧化迹象.搞来清洗液清洗后安装后一切OK
17 一845E主板,上电后无反应,测power电压正常,CUP供电测试正常 内外核电压正常,奇怪中。 取下CUP上电后主板正常通电,插上CUP故障依旧,原来是CUP短路,换CUP后正常
18技嘉GA-8IPE1000  通电就开机  但是不亮 测试卡跑CF  可以关机换掉电源内存故障依旧,最终刷BLOS解决
19故障一:一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开机黑屏无显示,折机检测CPU供电,时钟,PG,复位都正常,上诊断卡直接00000(6位卡),主板不工作。打PCI,AGP,DDR对地值。正常,北桥南桥没见烧坏,也没见北桥很热,最后本想加焊北桥的。但是想想加焊不好会引起更多故障。干脆把CMOS电池去掉。开机跑码,但是停在25(已经上了内存CPU显卡),看样子要先修CMOS电路,测CMOS三针电压的中间针只有1。7V。明显电压偏低,从电池正极跑线路,正极出来电压都只有1。82V,有可能是电池座问题,主板背面没看出有问题,最后发现电池的负极铁片太长太直,差不多接触到正极。用镊子搞弯,上电池,跑码了。)
     故障二:但是插不插显卡都跑25,上AGP负载。测得12V 5V 都没有电压3。3V只有1。53V,首先想到AGP供电不足,测场管,LM358都正常。之间连接的电阻电容都正常,不可能没有电压。最后看到PCI插槽附近写着AGP 1。5V。。。3。3V的电压就是有1。5V呀。干脆换块AGP显卡试下,想不到,直接跑过25。到7F停了,说明CMOS设置或BIOS有问题(原先拿过电池,设置恢复出厂了)。接上显示器。显示无键盘。OK。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觉得有帮助的多顶贴啊!呵呵!!!

网友:
感谢LZ的总结!分享!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感激万分呀。看别人的思路,经验飞跃积累。呵呵

网友:
怎么感觉像转帖呢?

网友:
我感觉在那也看过这篇文章

网友:
不管是不是原创,都很好,很强大!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发这么多字的帖子,虽然里面有些故障看起来比较简单,但不小心也会走漏的,有些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比如第一个故障,问题是简单?但是我想问一下楼主,那个电源IC是什么的?VCC是哪一脚?如果这个知道的话,可以方便以后其它有这种电源IC的主板维修~
像第八、第九的故障也值得学习且要记住~

网友:
LZ一天修这么多板?厉害

网友(2010-06-14):
真心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楼主,功点深。。。。历害。 学习了。。

网友:
有帮助    可以加你吗?

网友:
大家以后有这方面的维修实例都发上来,一起学习多交流交流!!!!

网友:
如果搞得再详尽点的修理日记来分享,我想大家更希望看到的,你们说是不!

网友:
顶一下~~不像你的自己的吧

网友:
顶!这样总结分享的贴

网友:
感谢LZ了、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2010-07-17):
大家有总结好的经验都一起发上来 啊 ,共同学习学习啊!!!!

网友:
看了楼主这些维修经验~~以后修主板更细心了~~我没BGA555编程器也没有

网友:
转不转帖的无所谓,对我们新手有帮助就行了,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