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A6680待机0.07A维修

楼主(2010-05-13):
同行送来一七喜A680的电脑,,待机电流0.02A,电流跑0.07A,过一会就掉电
分析可能为有组电压没有出来导致保护
此板为蓝天M120C,检测电源板个组电压,发现+12V电压没有,看电路图得知, 这个电压
是经过PL23 4脚感应一组电压经过PD7倍压整流后得到一组大约25V左右的电压,在经过PC90滤波,PQ19PQ21控制,PQ21是受DDON-P来控制的。在送到PQ20等电路输出稳压,得到一个+12V的电压
检查发现PQ19E级有25V电压,而不管在开机还是在待机状态下C级都无输出。按下开机键,PQ21B级电压为3.2VPQ21已经导通,但是PQ19还是不能输出,判断PQ19开路,更换后,机器跑马正常

网友:
那个是什么卡?

网友:
诊断卡 有2种插口的那种

网友:
师兄故障准确无误,思路清晰啊,好好向你学习

yzz163 -1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得到一组大约25V左右的电压,在经过PC90滤波,这个PC90标的耐压才25V,真抠门啊!

网友:
后面25V转12V的电路有点意思,小电流应该可以用这个电路,类似开关电源,还带反馈的,很省很便宜。

网友:
后面的那个稳压电路,想当年去深圳面试一家电子公司时,
技术部经理给我的通关题就是这个稳压电路.
让我再来分析一下它吧,图我就不传了,看上图,如有误请各位指正.
1.稳压管PZD1 和PR67组成稳压电路保证PQ18E极电压为5.1V
2.PR60,PR69 组成分压电路,如输出12V,UPQ18B=10/21.5X12V=5.58V
当UPQ20E=12V时,UPQ18B=5.58V,UPQ18E=5.1V,所以PQ18不导通,三极管处于关闭状态.
3.当输出电压大于12.47V时,UPQ18B大于5.8V,三极管PQ18导通,
PQ20B极电压大幅降低,输出电压也跟随降低.
4.当输出电压降低至低于12.47V时,三极管PQ18渐渐关闭,降至12V左右时(精确值完全取决于PQ18的判断电压),三极管完全关闭
PQ20B极电压上升,输出电压也跟随上升.
如此一来,输出电压只能在12V上下来回.

网友:
后面的那个稳压电路,想当年去深圳面试一家电子公司时,
技术部经理给我的通关题就是这个稳压电路.
让我再来分析一下它吧,图我就不传了,看上图,如有误请各位指正.
1.稳压管PZD1 和PR67组成稳压电路保证PQ18E极电压为 ...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不错,昨天晚上我先发了帖子,把后面的稳压电路都分析了,但是发帖的时候提示错误,导致我又从发了一个,所以就简化了
其实是打字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