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 宏基5570 简直看到UFO了

楼主(2010-05-13):
宏基 5570 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花屏 外接也是同样的故障 怀疑显卡问题 重新植球做显卡 故障依旧 火了 换显卡芯片 另人费解的事来了 换了显卡之后 居然加电不开机 外接一样 看电流正常 检测都通过了啊 外接耳机试试 再次发现UFO 耳机里传来正常开机启动的声音 关机也正常 人都要疯了

网友:
显卡芯片到接口的数据线查查呢

网友:
请教请教,继续请教

网友:
哎,无语了.......

网友:
可能主板给屏供电问题

网友:
无显了,芯片可能坏了。 植球没有新的好啊。

网友:
你先检测屏供电 正不正常   正常那你还得弄显卡  接着换吧

网友:
显卡芯片到接口的数据线

网友(2010-09-19):
换个全新的显卡吧,注意观察显卡周边的小元器件如电阻电容有没有不小心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