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好点的焼机程序!

楼主(2010-05-13):
分不再高 有心则诚!
  一款山寨上网本  ·N270  N280   N450  系列
求 实用的 焼机老化程序   最好是通用的。
   用于工厂下线· 焼机老化。现在用的是3DMARK·
求问兄弟们有没有好点的软件···
电脑维修助手-硬件检测·  基地上下的  还好· 但是用在批量上有点不实际。

网友:
用这个吧。专业的拷机程序。 Passmark BurninTest Profesional edition

网友:
上网本你忧着点用吧,还烧机,别烧挂了

网友:
我平时用 SP 2004    对付用吧 。

网友:
这个 是思路问题,首先上网本 配置低,老化试验有限度的,标准过高,只会增加返修率,导致还没有入企业仓库就已经需要返修了。一般 都是 模拟客户使用(上网本,客户能做什么?其实很简单 啦 )适当增加使用环境的 恶劣程度,(比如温度,湿度等)连续运行5小时以上。不花屏,不死机。系统正常就 可以 下线了。检测外观,包装,入仓库。如果 你要求 高点,跑下3D也可以了。这个 软件 你有 的,不要想得很复杂。 我们 公司 就是 这样的流程希望可以 帮得上你。

网友:
sp2004 我试用过了··  感觉是 着重内部 不在外表···只有数据··
  有没有数据和图像··· 有没有CPU温度显示···等···?

网友:
lz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这个是我们工厂的老化测试程序

网友:
用 LinX
公认比ORTHOS/Prime95还严格的IBT原理  用它来测试CPU的稳定性和散热可靠性。近乎极致的烤机压力应该很快就能让CPU不稳定因素出现。。。 测出温度性能比较好

显卡 就用 3dmark 就行了

网友:
都跑3D了还想咋样呢,感觉不行你下个06试试,我T8100CPU ,2G内存,512m独立NVDIA显卡都不敢跑06

网友:
6楼的 小小皮  资料在哪呢??   回7楼·   太严了  可不行哦····  花哨一点的就好··
、  要没有找到比跑3D更好的  那就只能3D了   2001就够···

网友:
6楼的  CATER99  : 兄弟  有汉化补丁没有?分给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测试好了在卖哈!!!